刚修好ATX-300P4-PFC 和ATX-3000长城电源

楼主(2013-07-22):
ATX-300P4- 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啪”的一声全无,换了Q1、Q2、R2、R11和两个高压担任330U电容修好。

ATX-3000先是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死机,后来不能开机。测各点电压正常,没有电容鼓暴,拆测正常,后发现D18有裂开玻璃,拆测反向一定阻值,换后修好。

网友:
我也想学修电源,要是无从下手,看来还得多上网学习啊。

网友:
今天店里很多电源都被废品回收了,不知道有没有维修价值,品牌的应该可以修下,杂牌的就算了

网友:
这个D18从绿线过来的,吧,那个很容易出问题,修3000这个型号的时候一定要查这个二极管,修了好多了

网友:
我也得多学习学习啊

网友A:
这种情况整流桥居然完好有点太没道理了

均压电阻损坏引起的连串故障,长城的通病之一,很多时连保险都不会烧

网友:
不会修电源,我有一大堆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有色盲有时色环电阻上的颜色分不清。

网友:
楼主也没发点维修过程啊

网友:
楼主没发点维修思路啊

网友:
大家电源修回去卖吗?

网友:
我也想学! 就是没有机会学习这个,没有一点经验

网友:
电源最不好修的是软故障,测试没问题,上机出故障,总不能挨着换吧,这种电源只能报废。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刘坚强自学电源维修分享!!!

yu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
380827211&uk=775023686&third=0#dir/path=%2F刘坚强自学电源维修

网友:
能修的就要修,好经验.

网友:
楼主真舍得下功夫。。。。。。。

网友:
        故障点有随机性,思路分析网上可以搜出好多。ATX-300P4-PFC电阻图看到头起锈,R11阻值变无穷大,一个高压330U电容顶上已经鼓起,没有容量了,加上电压波动引起Q1 Q2烧毁,保险丝断。ATX-3000故障应该是二极管4148不良引起。

         分享经验,随附往上资料:
检修ATX开关电源,应从PS-ON和PW-OK、+5V SB信号人手。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待机状态时,+5V SB、PS-ON信号高电平,PW-OK低电平,其他电压无输出。ATX电源由待机状态转为启动受控状态的方法是:用一根导线把ATX插头14脚PS-ON信号,与任一地端3、5、7、13、15、16、17中的一脚短接,此时PS-ON信号为零电平,PW-OK、+5V SB信号为高电平,开关电源风扇旋转,ATX插头+3.3V、+5V、+12V有输出。
一、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1.电源无输出
  当电源在有负载情况下,测量不出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时即认为电源无输出。这时应先打开电源检查保险丝,通过保
险丝熔断情况来分析故障范围。
1)保险丝熔断并发黑
  说明有严重短路现象,应重点检查整流滤波和功率逆变电路。
(1)交流滤波电容C3、C4因交流浪涌电压击穿而短路,有些ATX电源交流滤波电路比较复杂,应检查是否有短路的元件。
(2)交流主回路桥式整流电路中某个二极管击穿。损坏原因:由于直流滤波电容C5、C6一般为330μF或470μF的大容量电解电容,瞬间充电电流可达20A以上。所以瞬间大容量的浪涌电流易造成整流桥中某个性能略差的整流管烧坏。另外交流浪涌电压也会击穿整流二极管而短路。
  (3)整流滤波电路中的直流滤波电容C5、C6击穿,甚至发生爆裂现象。损坏原因: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耐压一般为
200V左右,而实际工作电压达到150V左右,接近额定值。因此,当输入电压产生波动或某些电解电容质量较差时,就容易
发生击穿电容现象。另外当电解电容发生漏电时,就会严重发热而爆裂。
  (4)直流变换电路中的功率开关晶体管VT1、VT2和换向二极管VD1、VD2击穿损坏。损坏原因:由于整流滤波后的输出
电压一般高达300V左右,逆变功率开关管的负载又是感性负载,漏感所形成的电压峰值可能接近于600V,而VT1、VT2的耐
压Vceo只有450V左右。因此当输入电压偏高时,某些耐压偏低的开关管将被击穿。所以可选择耐压更高的功率开关管。
2)保险丝熔断但不发黑
  说明不是短路引起保险丝熔断。
  (1)通电瞬间烧断保险,多为瞬间的大电流将保险冲断,如开机时直流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流。
  (2)使用过程中烧断保险,多为负载过大所致。
3)保险丝未熔断
  如电源无输出。而保险丝完好,则应检查电源控制线路中是否有开路、短路现象,以及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是否动作,辅助电源是否完好等。
  (1)交流输入回路的限流电阻THR开路,此时测不到300V直流电压。开关电源采用220V直接整流滤波电路,当接通交流
电压时会有较大的浪涌电流(电容充电电流),浪涌电流易造成限流电阻或保险丝熔断。
  (2)辅助电源无+5V电压输出。应重点检查辅助电源电路中的相关元件,如辅助电源电路VT15振荡管损坏,VZ16稳压管
、VD30、VD41二极管击穿短路,限流电阻R72或启动电阻R76断路等。
  (3)脉宽调制芯片TL494损坏,电压比较器LM393损坏。另外如IC10、VT7短路,会使IC1的4脚的电压为高电平,而处于
待机状态。
  (4)直流输出端有短路,此时短路保护会起作用。其现象是开机瞬间电源指示亮,然后马上又熄灭。应仔细检查±5V
、±12V线路是否有破损或电路板上有击穿的器件。一般最为常见+5V直流回路的肖特基二级管被击穿。
  (5)直流输出过压,此时过压保护会起作用。此时应检查+5V、+12V自动稳压控制电路是否损坏,使自动稳压控制失效。
2.受控启动后直流电源无输出
  (1)T2原边VT3、VT4推动管损坏,R54电阻阻值变大;
  (2)半桥功率变换电路开关管VT1、VT2至少有一个开路;
  (3)防偏磁电容C8容量变小或开路。
3.电源有输出,但开机不自检
  这主要是因为电源的PW-OK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无输出造成的。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W-OK的输出端(电源插头的8脚)有无+5V。此时应检查比较器LM393是否损坏。如因延时不够,则应检查延时电路中的电阻R104和电容C60。
4.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载能力差主要表现为:电源在轻负载情况下,如只向系统板、软驱供电时,能正常工作,而在配上大硬盘、扩
充其他设备时,往往电源工作就不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功率变换电路的开关管VT1、VT2性能不好,滤波电容器C5、C6容
量不足。更换滤波电容时应注意2个电容的容量和耐压值必须一致。
5.电源输出电压不准
  如果只有一档电压偏离额定值,而其他各档电压均正常,则是该档电压的集成稳压电路或整流二极管损坏。如全部偏
离额定值,则是由IC1的1、2脚误差放大器,R39、C32误差放大器负反馈回路,取样电阻R33、R34、R35、构成+5V、+12V
自动稳压控制电路有故障。
  在更换电源电路中的二级管时要注意,因为逆变器工作频率较高,一般大于20kHz,另外负载电流也较大,故电源中
+5V档采用肖特基高频整流二极管SBD,其余各档也采用恢复特性的高频整流二极管FRD。所以在更换时要尽可能找到相同
类型的整流二极管,以免再次损坏。
6.风扇不转或发生响声
  计算机电源的风扇通常采用接在+12V直流输出端的直流风扇。如果电源输入输出一切正常,而风扇不转,多为风扇电
机损坏。如果发出响声,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机器长期的运转或运输过程中的激烈振动引起风扇的4个固定螺钉松动;其二
是风扇内部灰尘太多或含油轴承缺油,只要及时清理或加入适量的高级润滑油,故障就可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整流桥居然完好有点太没道理了

保险丝断了的,漏提了,整流桥量好的。

网友:
很有用,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