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希捷10代薄盘砍头SF后提示stuff was unreadable

楼主(2013-07-22):
自用的一个希捷250G的10代薄盘,写ROM成功后怎么sf都是失败,后来索性把1头砍了,终于sf成功,但sf完成后没断电的情况下,把ATA和原250G的VENDER模块写入,还是会出现stuff was unreadable的错误提示,百度一下,好像是vender的型号和容量要变,原型号是ST3250310AS,容量是250G的,我用STComTool的硬盘ID编辑功能把型号和容量分别改为ST3120310AS,容量改为120G,写入后,错误提示依旧。感觉修盘没人指点太难了,几乎每一步都是一个坎,都要摔几次,呵呵,好在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只是菜鸟爱好,修自己原来的坏盘。哪位老大能否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提示就是VENDOR没写对,写个正确的125或120G的ID就行了,多半是你VENDOR的磁道或扇区地址没写对,自己用y指令看一下。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关键是找个匹配的VENDOR,写进去就好了,一定要对上容量

网友(点评):
罗老师请看我下面的回复,我该按什么标准去找匹配的VENDER文件呢?望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随便找个120G的希捷VENDOR写进去就行了?我该按什么标准去找匹配的VENDOR文件呢?现在的固件是“7200.10 NHPLUS2HD 3.AAA SATA S-20 250GB”,好像希捷这个系列的没有120G容量的吧?是不是还要单头?因为现在这个盘只有一个头了。Y指令我还不会用,还要再充充电才行。

网友A:
用NHPLUS2HD(这个首先一定要对上,因为系列不一样,有些功能会不一样),3.AAX(这个X可以是A、B、C、D等版本,对ID来说都一样)、SATA(也要对上,PATA的不行)、S-20(ROM版本最好对上,但是用S-1F的ID估计也行),250G(这个无所谓,但最好是120G的,因为那样就什么都不用改了,但这盘工厂正常出厂都是2个头250G的,所以最大可能就是自己用250G的ID改成120G,要改型号和3处容量,或写入250G的后自己用3K的ID编辑功能或直接用F指令再改型号和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NHPLUS2HD(这个首先一定要对上,因为系列不一样,有些功能会不一样),3.AAX(这个X可以是A、B、C、D等版 ...

非常感谢郑大哥您的热情指点!我本来是写好了VENDER的,因为原来是整套的250G的固件,完整的五个模块,还有ROM.但因为被我砍了头,容量减半,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上面的提示。用250G的ID手动我不会改,也找不到相关资料,F命令我找到了这篇东西,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9607,前面的型号我会弄,但后面的容量不会变换,我搞不清楚ST340016A这个40G的盘容量变为16进制怎么就变成了2D5C012A,怎么算搞不懂。所以这两个方法我都搞不定。郁闷的是弄了套PC3K,硬盘通电后一直是忙的状态,没法进入操作界面,也弄不了。后来死马当活马医,还是用江阴的STComTool修改好了,把型号和容量都改好了,也没出那错误提示了.用MHDD扫描,就像新盘一样的了,没有任何绿块,50ms的都很少,单就是出现了一个奇怪问题,容量单位总的是240,000,000,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单位,120G怎么就变成了240,000,000了呢,最让人费解的是扫描到234,***,***之后,出现的全部是连续的SSSSS,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我容量设大了?原盘是250G,减半还有125G啊,120G应该是比较保守了吧?望各位大哥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