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五大故障维修办法,接触不良,供电,CMOS设置等

楼主(2013-07-22):
(图片)

网友(点评):
不亮显卡加焊,不共电显卡加焊 花屏显卡加焊 断电显卡加焊 最后一招从值BGA心片 5大神招秒杀一切显卡

网友:
卡接触不良是导致显卡不能稳定工作的原因之一,而出现接触不良主要是有以下的四种可能造成的。
        第一,不少价格低廉的主板的AGP插槽用料不是很好,AGP槽不但不能和显卡PCB紧密接触,有的主板还省略AGP插槽的卡子,这就让我们的显卡在插槽中 有了松动的空间。其次,就是在安装显卡的过程中,一些劣质的机箱背后挡板的空档不能和主板AGP插槽对齐,在强行上紧显卡螺丝以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导致显 卡的PCB变形,这是AGP显卡和插槽接触不良的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们通常谈到的显卡“金手指”本身的问题。不少劣质的显卡的金手指上的镀层金属厚 度不够,在多次插拔显卡后,镀层金属已经脱落,导致显卡的金手指在潮湿的空气中氧化。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灰尘在AGP插槽周围堆积,使得显卡金手指和主板的 接触出现问题。随着大功率的显卡风扇的出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
        解 决办法:针对接触不良的的显卡,如果根据判断发现是显卡在尺寸上和机箱不能“兼容”,只要尝试的去松开显卡的螺丝就可以了。如果你担心电脑在使用过程中会 遇到撞击、移动而导致电脑运行产生问题,那么你可以使用宽胶带将显卡挡板固定在它的位置,如果还不放心就把显卡两边的机箱都装上,把显卡的的挡板夹在中 间。如果你的显卡金手指遇到了氧化问题,那么解决的时候可能要麻烦许多,首先你要使用绘图橡皮把金手指上的锈渍除掉,如果清除以后你的显卡能够正常工作, 那么你是幸运的,如果显卡还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就需要使用除锈剂清洗金手指,然后在金手指上轻轻的敷上一层焊锡,以增加金手指的厚度,注意不要让相临的 金手指之间短路哦。

        二、 供电问题
        和CPU升级的时候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当初设计的电路往往不能应付后来出现的硬件设备的供电需求。随着显卡功耗的迅速增加,显卡升级的时候总会有可能会 遇到AGP供电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GPU巨大的功耗对于主机电源、主板的供电电路都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您在运行大型的3D游戏的时 候,经常遇到黑屏的问题,而且这个时候您有刚刚升级了显卡,笔者建议您有必要检查下主机电源和主板供电的问题。如果您的显卡在冬天运行良好,而到了夏天则 非常的不稳定,那么除了检查下显卡本身的散热,还应当注意下供电问题,因为在炎热的夏天,开关管电源和主板的MOS管会比冬天的时候工作'辛苦'许多。

        解决办法:如果是因为AGP供电不足而引起的显卡工作不正常,可以在CMOS设置中关闭AGP加速功能,让 我们的显卡做为一块普通的没有AGP加速功能的显卡来用,如果你觉得在性能上损失比较大,我们也有折中的办法,就是将AGP总线加速速度降低一个层次,比 如AGP4X可以使之运行在AGP2X。较低的AGP总线速度比起较高的AGP总线速度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如果您所购买的主板能够调节AGP 电压,那么恭喜你,也许您可以通过提高AGP电压来满足显卡比较高的供电需求。一般来说,将AGP电压提高0.1-0.2V,不会对硬件造成什么伤害,但 是AGP的供电却比原来稳定许多。最后要谈到的是我们还可以听取主板厂商的建议,打一个客户服务电话或者上一下厂商网站的 bbs.pc120.net.cn" target="_blank">频道,也许会有让人兴奋的收获。笔者的一位朋友曾经遇到过显卡供电不足的问题,他所使用的主板是某知名厂商一年半 以前的产品,在使用各种'软性'办法不能解决以后,该厂商的工程师主动提出把主板邮寄回厂,由工程师帮忙修改电路以增强AGP的供电能力。至于是不是每个 人都能碰上这样的'好事',那还要看看你的运气了。

        三、CMOS设置不合理
        世界上没有哪件产品是完美的,硬件产品也是如此。显卡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少新的特性和功能,对于我们的硬件系统来说,不仅不能完美支持,而且 还会直接影响我们电脑的稳定性。边带寻址功能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利用闲置的总线带宽来增加显示子系统的带宽,但是VIA毕竟不是AGP标准的创立者,所以, 对于大多数的VIA显卡来说,边带寻址功能的支持都不够完美,不少主板生产厂商为了稳定起见,在出厂的默认设置中就关闭来该功能,如果你在VIA系统的 CMOS设置中把边带寻址打开了,那么它十有八九就是影响你电脑稳定性的罪魁祸首。

        再就是主板的ACPI高级电源管理系统里有一个项目叫做VIDEO OFF METHOD,通过它我们设置显示器的关闭方式,遗憾的是不少的主板对新的显卡支持有限,所以在显示器进入休眠以后经常出现难以唤醒的黑屏现象。
        解决办法:在CMOS设置中把出问题的选项关掉^_^,要是不怕麻烦的话可以吧BIOS刷到最新版本,可以解决不少的兼容性问题哦。

        四、VGA插头上的隐患
        显卡上的VGA插头在多次插拔以后可能会导致针孔中的簧片变松,使得其不能和显示器的信号线公头良好接触;还有就是对显示器信号线的暴力拉扯,也可能导致 VGA插头信号传输问题。对于常见的15针的VGA插头,1、2、3脚分别对应红、绿、蓝三色信号,其正常的电压波动范围是0.03V- 0.06V;13、14脚分别对应显示器的行扫描信号和场扫描信号,对于行扫描输出信号,正常工作的时候电压应该为3V-5V,场扫描信号不应该高过 1V。如果你在对VGA插头暴力操作以后,显示器黑屏,经过测量后发现VGA插头的针脚输出电压异常,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VGA插头出现了问题。

        解决办法:碰到VGA插头内部簧片松动的情况,可以使用焊锡把显示器信号线公头上的针脚加粗,让松动的簧片重新和显示器信号线紧密接触。对于检查出中现问题的VGA针脚,可以顺着VGA插头找到PCB板上的对应焊点,发现断路,重新补焊就可以了。

        五、刷新BIOS和更改驱动程序引起的故障
        曾经有一段时间,DIY群体中兴起了一阵显卡BIOS替换的热潮,不少人希望通过把名牌显卡的BIOS文件刷到自己显卡中这样的手段来提高显卡性能。这样 的做法也许有效,但是本质上讲,使用名牌显卡的BIOS文件所带来的硬件性能的提升不过是BIOS文件中对显存的频率以及延迟的重新设置造成的,大多数主 流的显卡BIOS文件已经相当完善,不可能通过更改BIOS文件来取得性能上巨大的提升,相对于硬件性能微乎其微的提升,稳定性上的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一些。就是同一厂商同一型号的显卡,他们的BIOS文件也是不相同的,厂商也会根据该批出厂的显卡的具体情况对BIOS文件进行一定的修改,以增强产品稳 定性,而我们手中的这块和名牌显卡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显卡,在用了别人的BIOS之后,出现稳定性问题也是正常的了。如果您在更新显卡BIOS以 后,经常性的出现黑屏、游戏中自动退出或者屏幕上出现有规律条纹的现象,那么很有可能您刷的BIOS有问题。

        解决办法:刷回原来的显卡BIOS文件就可以了。除非你真的需要通过刷新显卡的BIOS文件来解决兼容性问 题,否则,还是尽量让显卡使用原来的BIOS吧,毕竟刷BIOS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对于主流的显卡,刷新BIOS文件不会有性能上的提升,否则,网络上铺 天盖地的高性能显卡选购文章就不会只谈到显卡的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而不谈显卡BIOS的版本号了。

        以上就是应付简单的显卡故障的几条不传秘籍,相信您在“进修”完这篇文章之后一定可以大声的说出:“让黑屏走开!”当然,如果您遇到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 显卡芯片上有焦糊味道或者PCB上的电容一个个的都变“啤酒肚”,那你还是赶紧拿到显卡的维修点去吧,因为这已经不是显卡常见的一般故障了。

网友:
一些维护用处理方法

网友:
下载下来打不开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