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寸显示器一片黑维修,没图,维修过程慢长,但简单!

楼主(2013-07-22):
前天接到HP21寸显示器,为了快速判断故障在哪里,把屏拆下来,直接拿到乐华,让他帮我测试了一下,灯管坏了,LED的灯管,还没换过这玩意,二话不说插插插,把显拆开,把LED灯管拿下来了,转便了整个华强北没买着,没办法,定了一个他说是一样的灯管,第二天拿到大失所望,不断厚度不同而且长短不一样,灯珠的样子虽然差不多,但是还结构也不一样,没办法拿回来,左看看右看看装不了,没办法只有想办法,把灯条上坏的灯替换掉,用刀割线,挖板,用502补,终于替换了六个上去,通电测试,可以全亮了!仔细的,又把屏慢慢地装上去,测试OK,烤机半天,OK,第一次搞LED总算搞成功了,现在感觉LED更简单,灯管的容易折断!

网友:
上次  费了不少力换了几颗   亮度还不一样   明显偏暗呀

网友:
要买亮度差不多的才行呀!把样板拿去,用万用表一量,亮度没撒差别就OK

网友:
怎么不上图啊

网友:
没图,灯珠16一组,一共四组,我发现升压电路是跟据你串多少灯球自动跳整的电压,我买了一个新的,是六个一组,电压就降下来了,反正灯球上的电压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