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

楼主(2013-07-22):
接到一个三星R428 待机0.18 心里一阵窃喜 客户同意修后 拆机 果断的扯掉硬盘盖纸 换下 腐蚀的电容 点机OK  于是装机 装机后用鲁大师压力测试 一两分钟 断电 然后不开机   待机又是0.18  拆机测量南桥后换下的电容 扣掉一样 把几个20多欧的电容换掉 效果一样  NND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呵呵,我碰到这样的都是挖了电容,点亮就算,收钱。不管了,修其他机器。哪来有时间压力测试。这样是没有碰过,希望高手帮你解决。

网友:
让鲁大师压坏了,找360赔你吧,呵呵!

网友:
呵呵,,能亮就好啦 ,你还压力测试 ,这次麻烦了。有没有NEC大电容哈?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机器,亮机后收钱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个一样的

网友:
能截个图说说是哪个电容短了吗???正修这个呢。。。

网友:
楼主太敬业了,很喜欢专研啊!不过我们是没那么多时间慢慢测试的哦!

网友:
压力测试,不是做完桥才压的吗  换个电容压毛啊 没事找事 呵呵

网友:
我从没这样搞过,一般修好开机放首歌就完事。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