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显卡闪屏 黑屏

楼主(2013-07-22):
开始显卡花屏,条纹状,能开清字,后来用着就不花了,然后又闪屏,偶尔黑屏,偶尔又正常,是否加焊能好?供电都正常,过几天三温区BGA台到手,加焊G92-270-A2这种,一般温度多少?时间多少?

网友:
楼主威武,你不会是为了修这个显卡才买的BGA吧?  BGA厂家都会有曲线给你的  迅维的BGA就有厂家的曲线给我啊

网友:
迅维BGA买回来的时候就只有三条曲线,地方不同,曲线就不能照搬硬套,会爆芯片的。这种故障应该先检测看看有没有显存位出错,如果没有出错,估计加焊也是没用的,我遇到几张都是这样,最后没办法了只能降频用,显存跟核心都只能工作在400,玩游戏和测试3D都通过,但是如果频率再升一点就不行了,这JB卡怎么会这样,真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