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解答,在等待中

楼主(2013-07-22):
今天又一块JW的板子,电源和CPU风扇转下就停,最后查出是CPU座问题,压CPU的那根轴压下的时候就转下就停,轴不压下去就一直转,请问下着改怎么修。
cpu

网友:
用BGA加焊CPU坐

网友:
这个如果cpu座虚焊的话压不压那根轴都是不行的;这个要看看cpu座里面是不是藏了些杂物,当压下去的时候把接触的针弄掉了。或者看下座的外壳这些的有没有变形。

网友:
接触不良的问题,CPU与座子内的针脚接触不良,你看看里面是不是有脏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