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士奇hw173a开机黑屏

楼主(2013-07-22):
也不知道撞哪门子邪了翰士奇的显示器开机就闪那么一下马上黑,先测出灯管坏掉一根,换好了还是闪,于是把板上的高压部分断开加上去了高压条,故障依旧,,没思路求解

网友:
重点你看黑屏之后  有没有暗影,能不能看到图像 指示灯亮吗  亮的是接收信号的灯吗。

网友:
一看   都只会改高压板       不会查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