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屏就这样废了?前两天换驱动板屏供电误接为12V烧屏,现一直未修复!

楼主(2013-07-22):
升压芯片AT1176A  淘宝上只有AAT1176A买来没动烙铁斑马线下面垫湿卫生纸风枪替换
主芯片HX8861 -F  用 HX8861 -A   风枪替换,引脚几处短路,用50W烙铁烧红后,取掉电源插头用吸锡线加烙铁吸掉短路脚。
结果没效果,还是开机白屏一会儿,屏接口处供电对地阻值400~500欧,保险和电感全部正常。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讲些什么东西

网友A:
白屏先查升压

网友:
实在没有,得找个板子

网友:
屏供电5V接错为12V烧屏控制面板,这种维修的师傅们应该有遇到过,难道都是直接丢了吗?

网友B:
要看12V供电保持了多长时间.一般几秒以内的.问题都不会很严重.烧电源电路那一块..时间长的.坏的面积就会大.你那个屏.应该是天马的.找板是可以找到.

网友C:
应该屏保险 烧了,你试试      参考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6731-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屏保险 烧了,你试试      参考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6731-1-1.html

板子是接在斑马线上的,就算有好板也换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是接在斑马线上的,就算有好板也换不了啊?

上图 研究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12V供电保持了多长时间.一般几秒以内的.问题都不会很严重.烧电源电路那一块..时间长的.坏的面积就会大. ...

板子是接在斑马线上的,就算有好板也换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先查升压

升压电路现在正常了,5V  3.3V   25V  负9V,主芯片HX8861 -F  我用的 HX8861 -A 代替难道不能代替吗?还是我焊的时后还有余下的静电再次给烧了,我替换时是风枪吹掉原芯片,好芯片引脚对齐,电烙铁烧红后拔掉插头,用余热固定芯片引脚,再风枪吹融化焊锡,加入松香吹,引脚有短路处还是用电烙铁的余热拖掉,动作我已经很小心了,板子下面我是用湿卫生子垫着的,屏是横立倒在墙上避免排线折脱焊,还有哪里没做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