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宽带问题,很奇怪的现象,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3-07-22):
今天接到一客户电话,说宽带连接不上,错误代码678,客户用的是移动光纤,移动猫前三个灯都正常亮,能想到的方法我都用了了,现在还是没解决,网卡驱动重新装了,系统重新装了,MAC地址也重新更改了好几次 后来又换了一个USB网卡和PCI网卡都不行,移动那边也看了,数据都很正常(移动一般亮三个绿灯就是正常)数据正常猫应该也正常啊,可还是一直错误代码678,后来我拿了台笔记本输入账号密码一下就连上了,然后就怀疑是客户电脑网卡的问题,后来主机抱到我店里也是可以连上的,一切都正常,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奇怪的故障,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打电话 要求那边客服帮你账号清绑定,另外就是关闭电脑上的杀毒软件。
如果还不行就换猫试试吧。

网友:
找块8139插上在客户家里试试没有?

网友:
主机在你店里既然能上网那你就不要瞎忙活了!不要把自己整成万能神,很伤神!

网友:
678就是信号没有

网友:
有些东西就很怪,很无奈,明明可以,就是不行,  干时间久了,自己努力了!也就无所谓了了!

网友:
新手如果说错了别喷。

网友:
在BIOS里屏蔽板载网卡,在插PCI网卡试试,不行的话改全双工和半双工!希望能帮助到楼主~

网友:
网络公司的问题

网友:
网线有没有换过

网友:
系统问题遇到过和路由器不兼容。 一般你装WIN7 肯定是兼容路由器的 有些XP系统不兼容DLINK的

网友:
有可能是猫的问题

网友:
防火墙关了吗

网友:
系统兼容问题和网卡没驱动起来都能这样的,我觉得还是系统不好,换个好的WIN7 64位看看

网友:
这么奇怪??光猫我记得是要电信的人激活的...硬件复位后也是要重新激活的..如果不激活光猫是有时候不正常连不上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