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2750SA-T54 这块盘出问题了 请各位来看一看

楼主(2013-07-23):
之前买了个移动硬盘 没用多少次就不识别了 表现在插入后提示未知错误 过一会就自动重新连接 设备管理器那个驱动一会有一会没有 换了硬盘盒还是不行 连到台式机做从盘 连bios都过不了 有一些数据不想走保修 听说这个是东芝的返修盘 现在我该怎么办 想自己解决各位高手给提个思路 谢谢了。
不识别

网友:
在台式机上检测不到?有硬件损坏,还要保留数据?估计你自己很难处理了,首先确定板是否好的,然后,就是看固件是否好了。检测不到盘,原因很多,要一个一个的排除,都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

网友:
罗工 大致的判断方法是什么样的 比如 出现什么情况知道是板子的问题或者是盘的问题 给个思路也好 我不久前也开始是学修硬盘 本来就是希捷和西数 这次碰到个返修盘 还是日系的 有点无从下手了

网友:
首先是判断电路板的好坏,可以进MHDD看指示灯的变化来判断。然后就是判断是否敲盘,如果,敲盘很有可能是磁头坏,磁头没有问题,就判断固件的好坏。

网友:
东芝的硬盘,都有点难搞吧,,我有一个500G,,还有客人拿来修的,,都很难下手,,因为没有专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