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4寸液晶 显示器开机一个小时后黑屏

楼主(2013-07-23):
一台长城24寸显示器,用一个多小时会自动关机黑屏然后有时再开能开,有时个不能开,过一会又可以了,自动关机黑屏后,开关是有电压的,驱动板输入也有电压 但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请问老师们,此故障该如何解决?故障一般在什么位置?谢谢。
黑屏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改革通用驱动板刷个程序拷机试试。这种大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3楼意见

网友:
驱动板问题,是5v输入到1084或者1117转换电压3.3v所连接到的那个二极管不良引起,更换试试吧,我维修过几台了,没有反修现象。
同意楼主:
5.0
黎雷管
同意楼主: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加焊下高压部分 有的虚焊也会影响 。还有就是上面说的驱动部分

网友:
好像是高压部分损坏了。

网友:
现在的现象是,玩使命9,20几分钟后死机,指示灯不亮,过2-5分钟,指示灯亮,开机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驱动板上的元器件加焊过,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能照成此故障?谢谢。
烦恼的小杰
5楼给你说的 建议 你试过了么? 如有二极管 不是加焊 而是去掉可以直接连一根线 试试
详情

网友:
将屏线拔下来试试

网友:
黑屏的时候,无5vstb,电源部分很热,温度只要一降下来,5vsb就输出,。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在这个夏天已经遇到好几台,因为太忙,一直没时间折腾。后来折腾了两台,结果是,拆开外壳点,一晚上都不黑屏。于是给他装回去,也不黑屏了,于是不纠结,让客户取回去接着用。

网友:
刷个程序 试一下吧

网友:
今天把后壳,屏蔽罩给整了个大窟窿,逻辑板的屏蔽罩也给拿下来,能用一下午,还有,给1084提供供电的二极管SB560才下来测量阻值正常,高压板经仔细观察没有虚焊的现象,电源板和逻辑板很热,请问,还有那些元器件能造成死机故障,谢谢。

网友:
请老师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直接改电源板,用大功率电源

网友:
改板方法如下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温度过高吧!能有大功率电源损耗的,我看就是灯管了!是不是有灯管老化了?

网友:
查开关管边50付小电容,叫什么持续供电vcc的那路,变压器过来的

网友:
多学习一下哦。

网友:
谢谢,我先刷个程序实施

网友:
5楼给你说的 建议 你试过了么? 如有二极管 不是加焊  而是去掉可以直接连一根线 试试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试试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