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500 上电爆炸

楼主(2013-07-23):
半年不用,以前还好的,从未修过,今天刚插电源就啪的一声,拆开,压敏电阻测试短路,保险丝熔断,测变压器附近的几个大功率管还是好的,没短路,压敏电阻型号是5D-18,能不能换个271K压敏直接上?还需要检测啥吗?

网友:
271K可以的只空间够。

网友:
5D-18是热敏电阻,不能用压敏电阻来替换的!

网友:
热敏电阻是一直导通的,不是短路。你这个情况应该是保险丝老化造成的烧保险丝,换个保险丝应该可以再用

网友:
是不是瞬间浪涌把保险击穿了?

网友A:
到底是不是5D-18 ?
是压敏?还是热敏?
先分清楚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不是5D-18 ?
是压敏?还是热敏?
先分清楚再修吧。

是热敏,淘宝查的是压敏,可能他写错了,我那情况直接换保险丝可以吗?还要测写啥?我第一次修电源。。。

网友:
先测桥,再串联一个60-100W的白炽灯泡。
没问题了再撤掉灯泡开机。
最后再上板子!切记!

谢谢!我试试

网友:
烧保险  不是那么换个保险就行的  , 往往换一个烧一个    ,着重差220的整流电路

网友:
看看5v辅助电路中的芯片p1014有没有爆

网友:
这个是装在什么地方的,一看不就知道是压敏还是热敏电阻了!

网友:
不行就换了吧太危险了

网友:
像这样炸机的电源:可能换保险管,整流管就好了。也会坏的更厉害:像开关管,和辅助电路都坏了,推动管,IC也会坏的,请楼主细心找找问题,再三确认,再上电试机。

网友B:
你这电源不是雷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源不是雷击了吧

半年前都好的,一直闲置着,现在一插电就爆了

网友:
怀疑受潮了,里面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一下吧。排除了短路串个灯泡上电试试

网友:
这个还是别搞了,问题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