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0屡烧南桥???????????

楼主(2013-07-23):
HP320
来时故障不触发,无3,5V,刷BIOS,可以正常开机亮机。
装机测试,过了一下听见一声响,电脑黑屏了,电流变为待机电流。。
拆机:仔细观察板,发现南桥起了个小包。。。。测南桥边电容,3,5V电感短路。。取下南桥,整板没发现短路了,把南桥边和背面的电容电阻全都打了阻值,找料板对照,没发现异常,再上一个桥上去,发现电压到0.6时,电流就有0.2A多,可是断电把3,5V的到桥的那些焊点全断开,还发现桥边的电容有零点几的电压,电流表的电流也不正常,。。。没发现短路的地方,只要电流一上正常电压,南桥马上冒烟??????????
大神们给点意见啊?吐水了的算了吧 CQ320

网友:
快速的烧南桥只能是查南桥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