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行信号和场信号正常情况下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2013-07-23):
主板不过内存,其他都正常,

网友:
这是什么,算是求助么?图也没有,过程也没有?

网友:
这个貌似很难小宝帮顶

网友:
行 场信号?蒙了?

网友:
内存有行,场信号??求指教

网友:
丈二和尚。。。

网友:
好象是什么res还是ras什么的.我指的 是二代内存

网友:
行场信号不是在显示器上面才有的吗?怎么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