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高压条的定义

楼主(2013-07-23):
平时上网见到的LED高压条的规格是五种:2P,大6P,小6P,10P,12P
据说还有4P,我不是很清楚,知道的请教一下。
2P的定义:1-,1+
大6P的定义:2-,2+,2-
小6P的定义:2-,2+,2-
10P的定义:3-,4+,3-
12P的定义:5-,2+,5-
附维修一例:ASUS液晶显示器(LED)开机没反应,经检查,是负责高压部分供电的肖基特二极管BR315击穿,造成短路,更换BR315,OK。同时还发现,电源板为高压部分的供电是22V,并不是我们以前维修LCD的12 V,请教一下:对于LED液晶显示器来说,电源板为高压部分的供电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电压?

网友:
LED升压板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怎样代换请指教

网友(点评):
60V左右。有大把的通用条,好用。

网友:
12V-----24V

网友:
有6P电子线的  有6P软排线的 。12线还有 525的  444的  还有38的  83的

网友:
支持一下兄弟的  呵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的 22v高压供电 的显示屏是多大的???22v供电的 要求功率大 可能是显示器屏幕比较大哦

网友:
显示器屏幕是20寸的

网友:
前几天有修过一台高压板坏的 修好了供电是20V经过升压出来供给LED灯条的电压50V左右

网友(2013-08-22):
前两天还碰到一台3P的,比较奇葩,22寸的。——+
管他呢,我直接用通用条焊在3P灯线上,嘿嘿,一样用。

网友:
3p的,少见,
“我直接用通用条焊在3P灯线上,嘿嘿,一样用”能上个图,看明白些吗?

网友:
与11楼同问

如能上图,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网友(2013-09-23):
如能上图,更容易理解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