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fpb 通电不显

楼主(2013-07-23):
求助各位大神.dell 2007fpb 驱动板3.3V短路.拆掉L331还是短路.主芯片周围小电容同样...芯片型号是:ST FLi5961-LF.这个在哪里有卖 的啊...能替换的也行...大神们帮帮忙..上个图.手机照的不大清楚..还请海涵.

网友:
拆掉后还是短路的话。。。那就不是它的问题咯

网友:
是啊..所以怀疑是主芯片坏了...但找处都没找到....

网友:
没有板子换吗?

网友:
主芯片很少有短路的,主要检查电容稳压二极管三端稳压。。。

网友:
换板子成本贵呀..

网友(2013-09-06):
最后还是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