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老是烧保险和二极管,求思路!

楼主(2013-07-23):
主供电18V,3V 5V都有
单接可调电源可开机
单接电池也可开机
接电源同时接电池就烧保险和二极管,再接电源就不开机,接电池才能开机
没头绪!
求思路!

网友:
你先修单独接可调电源为什么不开机的故障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完全没头绪啊,这个电脑设计的最大充电电流是8安,应该没这么容易烧才对的

网友:
会不会是公共电路有问题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是电池不稳定,换一个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