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7-23):
华硕K42JR 开机无显示... 此机器是南北桥一体的 82HM55   CPU是I3的  独立显卡 外接键盘数字灯已经亮了...也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是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有...BIOS刷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要何从下手 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干啥还刷bios?那应该怀疑  屏  屏线  显卡之类的  大哥

网友:
外接也没有,估计显卡问题了。

网友:
查屏线灯管 高压板屏线接口

网友:
我也是这样怀疑..但是  按照 双显卡的次序来走的话 就还到不了独立这块啊.......开机显示正常是如集成显卡来工作....在玩游戏的状态在独立显卡才会切换啊...........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怀疑独立这块出了问题....这个是ATI的显卡...坏的几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