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取显卡的时候主板鼓包了 不知道换上 ...
DELL pp38l 取显卡的时候主板鼓包了 不知道换上显卡去之后能不能用

楼主(2013-07-23):
DELL pp38l 取显卡的时候主板鼓包了 不知道换上显卡去之后能不能用
显卡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联想的410A,板子也鼓了,开始也没报太大的希望,上好后打了一下阻值都正常,开机没问题。这个问题你要看有没有断线,没有就没问题,还有芯片做的也要到位。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说不定有希望

网友:
论坛,经过我总结,修显卡5大绝招,招招进消
第一招 花屏加焊
第二招 不亮加焊
第三招 显卡断电也加焊
第四招 显卡不共电也加焊
第五招 也是最后一招大家最喜欢用的 四招不行,拆下来从值 在不能解决丢拉圾去,杂证没有人能修
学修显卡一定得会这五招 这可是论坛最好的技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