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故障

楼主(2013-07-23):
今天同行送修1台联想SL410本本,说黑屏。那来通电后不开机,接电源调到20V,有待机0.01A,按开关0.04A坏道0.00A。拆机,接电源有3.3V 5V,一按下开机键3.3V,5V都没有了。查ISL6237 REF---2.0V VIN--20V LDO--5V 这3个脚按下按键不变  EN1--4.4  EN2---4.4V    VCC---5V这个3脚及输出脚按下就没了。请问那位同仁能个支点迷津,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是不是一按开关就保护了?

网友:
对呀 就是这样的呀

网友:
看转换电压那里、应该是5V转换电压短路了

网友:
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应该是耳机接口处有个电容短路呢 具体地方我忘了  大概就是在耳机接口处 你仔细找找吧

网友:
或者是在声卡旁边那边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果然是音频接口处有短路 现在正查这着,有结果了我会上图答谢的。

网友:
终于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万分感谢啊,就是这该死的电容啊,修到累死了,早看论坛就秒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