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ELL P03G 平台复位 正常 就是不显示 电流在0.77

楼主(2013-07-23):
求解DELL P03G 平台复位 正常 就是不显示 电流在0.77, PCI-E 22 正常 PLT_RST#正常,北桥供电正常 ,CPU电压也正常,就是不显示 , BIOS也刷了!
cpu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个联想的SL410摔过的,基本情况可你的一样,电压,信号都不缺,电流上0.8几就不动了,不过北桥,确定北桥是好的显卡也是好的,直接不修还给人家了,这个不过北桥南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