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后按F1,F2,CMOS电路,BIOS刷,换,。无果求助!

楼主(2013-07-23):
华硕M2N68-AM SE2,开机后当在必须按F1.F2的界面,CMOS设置修改过,但是除了时间能保存住,其他修改过的设置,只要重启,再进BIOS又成出厂状态了,CMOS跳线电压2.9V正常,电池有电,BIOS刷过,也换过,还是这种情况,坛子里有报错的是CPU信号报错,机箱报错,USB报错,卡在F1,F2这里,但是这个板子这三种情况都没有,还是卡在这,求教啊!

网友(点评):
看我的回复,你会发现奇迹

网友:
很简单,把电池取下,用小刀在电池座二个弹片上使劲刮,直到弹片发亮,用刷子刷干净,装上电池,开机进coms,设置好后,关机,断电,等会上电,你会发现奇迹。

网友:
有谁能提供点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
仔细 查查 肯定有不正常 的地方 !!

网友A:
原来碰上过内存性能不良了,出这种现象,也是华硕的板子

网友B:
在待机时测32.768晶振是否有起振,换晶振试.

网友:
关键是测量都正常,CMOS时间都能保存住,其他的都保存不了,CMOS线路对着点位图跑了一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碰上过内存性能不良了,出这种现象,也是华硕的板子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待机时测32.768晶振是否有起振,换晶振试.

晶振两脚电压正常,CMOS电路顺着点位图跑的,也都正常,CMOS除了时间能保存住,其他的都保存不了,请问下老师,这个跟晶振也有关吗?晶振不是只管时间的吗?

网友C:
都点亮了 肯定测试各个点事正常的 你这个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试试 反正跟存储元件有关系 换了内存不行的话 就按卡log的方法修

网友D: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E:
换CPU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点亮了 肯定测试各个点事正常的 你这个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试试 反正跟存储元件有关系 换了内存不行 ...

内存换过,卡LOGO一般是换IO,去网卡,声卡,试完了都不行,不搞了,这样的板子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BIOS芯片试试

BIOS芯片换过,BIOS版本从官网下载的,刷了三四个,新旧的都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 试试看.

都换完了,就差换人换板了

网友F:
呵呵,电池座换了试试,这问题遇见的多了

网友(点评):
电池座过双二极管到跳线,跳线的电压有2.8V左右,电池座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电池座换了试试,这问题遇见的多了

先换了试试呗,反正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跳线有没有错,或者换个U试。

网友:
感觉就是BIOS  不行桥桥桥

网友:
哎 我的也是啊

网友:
在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不修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已经丢回去给客户了,每次开机多按个F1

网友:
把F1那项在BIOS里关了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你这样发帖让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最主要的按F1之前的英文什么意思才好处理撒~

网友:
换bios座子 晶振

网友:
这种很多都还是bios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