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raid0阵列中的一块硬盘被格式化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13-07-23):
有3块硬盘组成raid0,结果有人不知道,把其中一个误格式化了,这个数据可以恢复出来吗?要用什么工具怎么恢复呢?

网友:
首先,得重组虚拟阵列,然后用软件扫描,绝大部分数据,都是能恢复的。

网友:
罗工正解 RAID 最主要是分析盘序 当然除1之外

网友(2013-08-22):
RAID

网友(点评):
就是服务器

网友:
RAID就是磁盘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