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北桥变形了运气好还可以用

楼主(2013-07-23):
芯片 一边脚翘了 起来  还可以正常工作。。  tb 买的北桥芯片   卖家 给我发无铅  的   。。第一次 搞新的无铅芯片   。 芯片挂怕了   其它都融了 就那个脚融不了,  怕芯片挂了 就停火了    上机。 居然还可以用。   cf260 缺陷好像挺多,  上次温度高 售后有教  调了  , 还是有偏差。   4个脚  温度也不均匀   这个问题 应该是平常做芯片 挂的问题,   有时候加焊  芯片 还没动 就短路了   平常换有铅的 还没什么大问题。 无铅的  就差那几秒   就完了

网友:
还是 买 cf360T吧
好用

网友:
我也是CF260  便宜没好东西!真的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
这种芯片边角起来一定一般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这个应该是无铅的吧

网友:
出来挑毛病该不会封杀你吧?,等时机成熟,迅维的BGA我会考虑买的

网友:
我也是用cf260,经常做成这样的,没什么大问题,感觉cf260也过得去啦。

网友:
上次我显卡也做成这样了,不过你做前预热时间长点,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网友:
新的芯片大部分都是无铅,把温度加高十几度就行了。

网友:
介贴纸会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删除,楼主有可能被封ID。。。

网友:
我用360没问题,感觉跟人工掌握程度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