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MAINON只有1.3V 开机0.2掉电求救

楼主(2013-07-23):
没进水 突然坏的 EC换过 还是1.3V 去了如下地方 现在不知道差哪块了 无语

网友:
没人指点下么  桑心了

网友A:
I/O发出的吧?把I/O脚挑起来看看发出信号正常不

网友B:
看看S5ON和S3S5正常不,如果正常,直接换EC吧

网友:
后面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S5ON和S3S5正常不,如果正常,直接换EC吧

S3 S5正常 EC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发出的吧?把I/O脚挑起来看看发出信号正常不

想挑的 但是不好跳啊。。哎

网友:
是开机0.02 待机0.01的 求指导

网友:
我碰到过无rsmrst信号导致的机器开机掉电的,你看下信号。是仁宝的机器吧?看下仁宝时序,查下51_ON等信号正常不,打下MAINON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图也找出来了 电压 mos管 你一个用万用表量呗 你不良我们光看也看不出来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