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 这个屏能不能修复

楼主(2013-07-23):
联想L197wa    客户送的时候  电源板  坏了    电源芯片炸了        就没修   直接换板   一个电源输出12V 5V的  还有个高压板 两灯的    开机黑屏    检查 屏上的5V没有    (开机瞬间有)     5V对地三百多阻值   不知道对不    我就把保险去下   开机后 用镊子导通   屏显示 正常   从新开机不行    开关指示灯闪烁    黑屏       在重复用镊子导通  (开机以后 )  有显示了      重复几次
  后来想了下    是不是电压不够       就把原装机的电源板修复    在试     电压5V有了   开机花屏      不知道我用镊子导通有影响没有     现在花屏    看图          能不能修复     屏那个芯片容易坏
   VGH 电压 31V控制屏内场管开启的电压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屏本身坏   不是固定花     花杠杠一有时候左边有  有时候右边也有

网友:
驱动板上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屏上的图像处理芯片坏了吧、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是时钟信号不对

网友:
找个一样接口一样大的屏点下,如果你能百分之百确定屏是好的,换通用电源板,驱动板的才30几,你发的图片从那个角度看都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是屏的主控芯片坏了或者液晶坏了,建议不要修了,这种问题修到最后很有可能要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