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6910P,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7-23):
裸板测试公共点大短,排除高压供电电容击穿后,加电测试发现0.2XA掉电又加电,一直反复,查开机后电压发现二级35V控制级电压RU NON忽高忽低, RU NON来自公共点B+,Q18控制,又查Q18控制极SLP_S3,发现也是忽高忽低,接着向下查,发现SLP_S3是由SLP_S3#Q19转过来, SLP_S3#也是忽高忽低,查了该信号脚阻值正常,难道是南桥出问题了?先不急着下结论,还是查查南桥工作条件吧,一切正常, 难道是被EC拉低的?又查了EC的工作条件,除了KBRST#这个信号不正常为低电平,其他都正常,KBRST#应该是EC复位吧,
就朝这个信号查下去吧,发现它经二极管D7转成KB_RST#给到南桥,查阻值正常,刷个BIOS 试试,结果还是一样,拔掉二极管试试,竟然可以加电了,D7南桥端电压恢复为高电平,是这个信号把南桥端拉低的缘故?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又把D7装回去了,奇迹般的机器也加电正常,再量D7南桥端电压还是低电平,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想到是不是还是刷BIOS的缘故,于是刷回原BIOS测试,还是加电正常,看来原BIOS是正常的。装上显示屏,正常亮机,故障虽然修复,但是修的事稀里糊涂,渴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没遇到过呀 帮顶了

网友:
KBRST#应该不是EC复位吧

网友:
SLP_S3#应该为高电平,你看看能比能给它3.3V。要不就是直接把  SLP_S3接地看看

网友:
其实呢,主板就是大短路的问题,6910不插小电池是这样的吧

网友:
KBRST#不是EC的复位

网友:
EC复位是 EC的供电 连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延时得到的

网友:
同意楼上    kbrst#不是ec的复位

网友:
朋友 你走入误区了。slp-s3# 忽高忽低?待机当然为低 自动触发后就为高了。然后slp-s3#控制slp-s3 自然也是忽高忽低了 。  而slp-s3控制run状态的电压。当待机时:slp-s3#为低,那么slp-s3就为高,run状态的电压就出不来。 反之slp-s3#触发之后为高 slp-s3就为低 ,此时run_on开启run状态电压。

网友:
谢谢,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但是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好了,还是除了大短路,根本就没有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