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0解密

楼主(2013-07-23):
联想 E50的机器(intel的cpu)
故障:进bios出现小锁头: 然后回车  出现OK  进bios  然后出现 英文提示
Notice(注意)
BIOS setup is Locked。 Only the System Supervisor can make  changes。
BIOS设置锁定,只有系统监控可以进行更改。
然后回车  进bios  所以选项都是灰色的 不可更改
应该是要超级管理员密码  才可以 更改bios
  我想解密  但是不知道 密码芯片 在什么位置   芯片型号是多少
求助给为大侠帮忙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应该重新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重新刷了 故障依旧

那是不是有安全芯片  找图纸看看

网友:
这有密码晶片 ,重刷BIOS无效,要换密码晶片

网友:
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密码芯片啊

网友:
刷BIos肯定无解,找到一样的板子刷密码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