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3-07-23):
一台联想G455的笔记本,AMD的CPU,独显。开机CPU和和显卡的温度刚开机60多度,开个电影一会马上到95度了,并且有不定时的自动关机的现象,想问一下大家,G455的这款机子本来发热量就大,散热器不良是这个机的通病吗。谢谢。AMD的平台应该温度检测也没有这么高吧,要是用鲁大师的压力测试,一小会,CPU和显卡的温度就超过一百度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自动关机吧   处理好散热  把风扇改常转啊

网友:
可能是风扇架的问题

网友:
散热不好引起的把会轻轻

网友:
估计是散热问题了

网友:
导热管能导热吗?你摸一下出风口烫不烫,如果CPU的地方很烫,出风口不烫的话很有可能是导热管不导热了!

网友:
加个侧面抽风的散热器估计有不少帮助。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网友:
散热 也有人说是  bios

网友A:
往芯片上加个软垫吧……

网友:
软垫有时不怎么好。先看是不铜管坏了。

网友:
应该还是温度保护了

网友:
散热风扇里面灰尘多不多哦  别挡住出风口  那就没有法散热了!!!!

网友:
这是这系列的典型问题

网友:
建议先处理散热,不能解决在做其他的

网友(2014-07-04):
一般显卡或者北桥加铜片和改常转能解决8成问题

网友:
导热铜管的问题  如果铜管换过以后CPU的温度还这么高的话  换U吧

网友:
CPU坏也会导致,我修过这样的问题,一开压力测试就飙90,换U就好。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散热器坏了,不知换了多少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芯片上加个软垫吧……

加个软垫一加会死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