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A BIOS 解密

楼主(2013-07-23):
联想E42A BIOS  密码 BIOS也刷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详细点啊,

网友:
BIOs本本的密码刷BIOS 没有用的  一般有存储芯片 要么写个没密码的程序到存储芯片,要么留意主板上有没有REST的两个触点,有的话 短接一会就好  没有就老老实实刷密码程序,不过 有些有错误代码的,可以一利用软件计算出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