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点亮瞬间灭了

楼主(2013-07-23):
灯管已测 4根线里有1根灯管不亮 目测电源板和驱动板没问题 不接屏线只接灯 灯闪一下就灭了 是不是电源板的原因

网友A:
灯管坏了  会引起高压保护,你可以先尝试用这个机器的板子点好的测试灯管,看会不会亮一下灭掉,不会的话那就是灯管的问题,只要更换灯管就行了。要是还会灭的话就再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从头慢慢学吧

网友:
谢谢 把那个坏灯管的电路断掉我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坏了  会引起高压保护,你可以先尝试用这个机器的板子点好的测试灯管,看会不会亮一下灭掉,不会的话那 ...

去掉坏灯线路还是会灭 目测电源板上的电容没有问题,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C:
高压保护了吧

网友D:
断掉灯管和灯管坏掉有区别吗?糊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掉灯管和灯管坏掉有区别吗?糊涂啊

是啊 那我再外接一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保护了吧

灯管坏了 高压保护的话 我再外接一根好灯管试试 这样做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坏了  会引起高压保护,你可以先尝试用这个机器的板子点好的测试灯管,看会不会亮一下灭掉,不会的话那 ...

刚刚外接灯管 也是一闪而灭 确定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 但是看不出哪里有问题了 整个换掉?

网友A:
你是怎么确认是电源板的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确认是电源板的问题的呢

在未接屏线的状态下啊 坏灯未接 外接的好灯管 还是一闪就灭 这样还不能确定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坏灯线路还是会灭 目测电源板上的电容没有问题,是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你去掉跟坏掉有什么区别,换个好的就行了!高压板的四个口都要接灯管!!

网友:
可用双灯高压板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电源电压正常,可用双灯高压板代换,亮度影响不明显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试,再试高压板

网友:
高压保护了,灯管坏一个所有的都灭。

网友E:
你不接灯管 直接 屏线 看看  液晶屏显示不 ??  用手电筒照屏幕   你外接一个灯管 你能保证和里面的灯管 大小一样 电流查不多吗?  电流 不一样也会保护的 !!!

网友:
灯管保护了  肯定一闪即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不接灯管 直接 屏线 看看  液晶屏显示不 ??  用手电筒照屏幕   你外接一个灯管 你能保证和里面的灯管 大 ...

前两天我买了1对带架的22的灯管 今天收到发现一根坏了 连接一根灯管亮2秒钟就灭了 然后我把原厂的都断掉用的是1对19寸的灯点亮 2秒钟就灭了 这样能验证是灯管保护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我买了1对带架的22的灯管 今天收到发现一根坏了 连接一根灯管亮2秒钟就灭了 然后我把原厂的都断掉用 ...

要都是放在外面的话 要有四个灯管测试 高压板部分是四灯的 你却用2灯的点 不能说明问题哦 最好用四根一样的灯管点 看看怎么样?

网友:
定的4根灯管有一根断的 我换了2根不行 后来我换的是4根19寸的这样也不行?如果4根19的也不行的话 那我就得再定4根22寸的再试了

网友F:
我都发现楼主迷糊的狠,我真想看看你测的灯光是怎么测的啊,我怎么感觉本一件很简单的事,貌似让你给做的很复杂了,电源板的灯管是几口的,若是4口或2口全部替换成自己的灯管,不要再接屏的灯管了,前提是你自己替换的这个灯管要都是OK的,然后你再看看还灭不,如果不灭就是灯管的问题跟高压无关,然后挨个轮流替换屏的灯管找出故障管更换,注意检查有没有灯管发红的,发红证明老化了,替换。如果都替换成自己的灯管依然会灭,那就去高压部分找故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发现楼主迷糊的狠,我真想看看你测的灯光是怎么测的啊,我怎么感觉本一件很简单的事,貌似让你给做的很 ...

4根灯管全部是外接19寸的 还是灭 应该还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恩,那这就容易多了嘛···如果是直插 的场管,量一下击穿没有,有坏的换掉。对升压器场管,还有场管与升压器中间相连的滤波电压进行引脚加焊

网友:
直接改2灯 高压条上去

网友:
有点灯的单口高压板可以先确定哪些灯有问题,再用好灯管测试屏的高压电路是好还是坏。确定问题在哪里就好办了。

网友:
用四个好的测试,如果能正常亮就说明还有灯管是坏的,如果故障依旧,高压板有故障。一般是高压板包或MOS管坏。

网友:
楼主外接四个灯有没有给显示器信号,不给信号也是会灭的,就像一个好显示器不接信号开机显示无信号,不会一直显示的,有几秒就灭了。给个信号接四个灯试下,如果有显示信号还灭再来搞电源高压部分

网友:
你以为是家用日光灯呀,哪路不好先断开哪路,这不适用在液晶屏的背光灯管的

网友:
先接4个好的灯试。不行查高压包。再不行4灯改双灯最快捷了。

网友:
典型的高压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