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本 :文字出现乱码 数字字母没问题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7-23):
只有所有的文字都是乱码

网友:
是不是编码改变了。

网友A:
应该是编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编码的情况……

我怀疑是不是中毒了  因为出现这种情况之前我下载了一个不知名的软件

网友B:
不是编码的问题,中毒了,这个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编码的问题,中毒了,这个就没办法了。

除了重装系统是不是就没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