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烧了,有谁见过?长得跟晶振一样,G字母打头的

楼主(2013-07-23):
左边他兄弟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烧成这样了还有救么?这个元件的外围4个脚是DCBATOUT,中间的输出连接上面的貌似晶振的元件,我个人感觉是上下管,不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上下管. 联想V460上的

网友A:
就是MOS管。。可以用普通的MOS管代替。。。两边的4个脚是连在一起的
中间一边两个脚连一起的就是MOS管3个脚连一起的那边   一个脚的是MOS管控制级

网友:
IRF6721 6721 IRF6725 6725 分上下管,联想V460 通病。这个管子很不好换,我没换成功过,

网友:
可以用小八脚的MOS替换,找到G、D、S连接即可!

网友:
把电源IC拆下,如果不短就应该是了!

网友:
都一样,换了个样子,照修

网友B:
穿了件马甲你就不认识了?

网友:
那是一个特殊的MOS管

网友:
淘宝上有卖

网友:
对可以TB一下,上面有卖。

网友:
有些小东西真的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了件马甲你就不认识了?

哈哈哈哈哈,精辟!

网友:
这个好焊  买新的换上去之前最好挂上锡, 把焊盘弄大点,  这样中间不会空焊, 也就不会烧掉了。 V460通病, 上管烧掉。淘宝有卖滴。不贵。

网友:
通病小龟壳场馆?这个烧了一般供电芯片也要换的

网友:
这是cpu供电的mos管,供电ic也凶多吉少

网友:
这个东西容易坏 T420  就坏这玩意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价格是便宜了,速度是快了,但是死的也快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14楼朋友的图片很直观,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MOS管。。可以用普通的MOS管代替。。。两边的4个脚是连在一起的
中间一边两个脚连一起的就是MOS管3个脚 ...

他板子上只有4个脚啊 ·。。你换上双mos管怎么卡位啊?

网友:
MOS管,我在华硕和索尼的机器上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坏的这个果然是上管,供电IC也烧了,换上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