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600刷腾达A5固件,增加无线网卡和中继功能

楼主(2013-07-23):
把联想1600刷腾达A5固件,一功能变3功能,看图设置

网友A:
楼主,请问这样的更改设置是否能够达到使另一个无线路由接收信号后再继续共组。我目前装一家宾馆,装了一个无线路由,信号不够,但是不运行拉明线了,可是又要确保没有信号的房间得到信号,楼主,是否可以加一个路由器来接收装好的那个路由器信号呢?怎么弄?

网友B:
宾馆场所用AP效果更好一些,开启桥接模式可以拓展距离。无线路由也有少量型号有这个功能,但是无论管理还是信号没有AP好。我做过一个无线工程,全部用的AP,很稳定,目前三个多月了,没有一台死机的,没重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宾馆场所用AP效果更好一些,开启桥接模式可以拓展距离。无线路由也有少量型号有这个功能,但是无论管理还 ...

请问AP是啥子啊?我现在的情况是这家宾馆有三层楼,楼梯在中间,两边是房间,左边还有一栋小楼,右边也是,三层楼的这栋是主楼,我一个1700M的无线路由放在主楼二楼,当时是计划在二楼楼梯两边各一个,那样就可以覆盖左右两边的小楼,可是装了一个测试结果很蛋疼,有直接没有信号,就算有信号也很差,着急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AP是啥子啊?我现在的情况是这家宾馆有三层楼,楼梯在中间,两边是房间,左边还有一栋小楼,右边也是 ...

AP专业的解释是无线站点,我觉得理解成无线交换机就可以了。外形大多和家用路由相似,但没有路由功能。无线传输性能和带机量比家用无线路由好一些,是针对小型办公场所和酒店设计的产品。它的天线一般设计成可拆卸的,可以连接外置天线,很方便拓展。缺点是,尽管没有路由功能,但是比同档次的无线路由价格高点。

网友(2013-09-11):
谢谢  手下了  现在收集所有维修资料

网友(2013-11-09):
呵呵,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这样的更改设置是否能够达到使另一个无线路由接收信号后再继续共组。我目前装一家宾馆,装了一个 ...

AP不是也得拉网线吗

网友(2016-03-26):
老设备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