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有4个脚

楼主(2013-07-23):
风扇有4个脚 颜色分别是 红 黑 黄  蓝 请问各位高手 我怎么用可调电源去测风扇转不转呢  风扇是12V的 我把可调电源调到12V  用红黑表笔 强加风扇 红黑 2脚12电 风扇为什么不转呢》

网友:
把风扇拆下来打  要是有电流不转  或者无电流  风扇就是坏的 备注  不要让风扇卡巢了

网友:
不太懂,学习,楼下的继续

网友:
晕了,这是pwm风扇呐!

网友:
红供电,黑接地,其余两根为数据线,检测风扇转速等参数

网友:
红黑接可调电源,有电流风扇电机坏,没电流,线圈断线

网友:
红的供电,黑的接地。其余2跟是控制转速之类的。。把风扇拆了,单独给他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