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开机不亮,裸板上电0.2A左右,也不掉电。测主板只有CPU显卡供电没出。

楼主(2013-07-23):
          三星300E4A开机不亮,裸板上电0.2A左右,时间有点长记不太清是多少了。开机上电后也不掉电,就定在那个电流不动。测主板上所有供电电感,发现只有CPU和显卡供电没出。测CPU和显卡供电感无短路,就是供电不出来。如是就在论坛上下了图纸和电位图,(三星的板没点位图真没法搞,板子上什么也不标的。在此谢谢上传资料的坛友。)
          从图纸上查得主板上CPU和显卡供电条件里一个P5.0V的电压,在主板上不正常只有2.7V。
          P5.0V有去到好多地方,先以为是被那个后级拉低了,分别拆了所到之去还是一样电压还是不起来(显卡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网卡,声卡等),只好回头查P5.0V他的源头。        我才学修机不久,所以检修流程有点乱。要是先查P5.0V是由那转来的就要少走不少弯路了。

查得电压P5.0V是由P5.0V-ALW经Q63转换过来的,测P5.0V-ALW一端有5v到P5.0V后就只有2.7V。KBC3_PWRON信号也正常,如是短接了Q63的S 和D级。
            通电试机电流明显上上来了,因是聂子短接的Q63所以没多看,看到电流的变化(比以前上得高了)就把电断了,从料板上找了个管子换上接屏试机OK亮了。
            现在这机子电源开机一切正常,但电池开机几秒钟还没进系统就花屏,进bios也花,很花的那种。我记得我拆一显卡供电芯片通电时出现过大电流的。我怀疑是显卡的电容有问题,把电容换了一样。
           由于客户要用机子,跟客户说明电池开机的情况后机子交还客户了。
           如有朋友知道这可能是个什么情况,还请赐教,在此先谢了!

网友:
电池有问题也会花屏,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   不小心就烧CPU!

网友(2014-07-14):
论坛有这一说,就是Q63要P管才可以 要不然就是你这样的情况 各种花屏 和屏坏差不多呵呵呵

网友:
你是说,我的Q63型号用得不对引起的用电池花屏呀。

网友:
检查下电池放电电路

网友:
管型没有换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