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机主板L-A690时亮时不亮简单维修

楼主(2013-07-23):
    刚入行同事接到一个机子说第一次开机时还能正常亮机呢,再开就不能正常亮机啦。插检测卡到C7,有时候只能到D5,不插内存“滴滴滴”报警。拔掉所有外设,更换电源,内存,cpu还是不过内存,只是代码不定。同事说这个是不是BIOS的问题,要不要刷一个试试呢!我说这个不可能是bios的问题刚才不是还能正常显示嘛,,,我接过主板习惯性的量了一下usb,并口,各场管D级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问题。加电看代码到C7,量各项供电也没发现问题,反复重启主板有时候还能正常到85.心想会不会是哪个芯片不良影响的呢,就用手挨个摸。摸到网卡的时候觉着温度有点高。断电测量网卡周围电容发现有两个2欧,心想看来就是你啦。把芯片摘除后再测量不短啦。加电能正常跑码到亮机啦,反复测试均正常。。。。。
              (呵呵,实在没什么技术。仅献给刚入行的同事,也加深一下自己这个菜鸟的印象)

网友:
看来当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只能一个个拆外设排除了,拆完外设估计也就只能干桥了

网友:
厉害啊   小李  不会是雷击的网卡芯片吧  哈哈

网友A:
没有明白这位大师的意思,您是在感慨呢,还是在讽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这位大师的意思,您是在感慨呢,还是在讽刺呢?????

绝无讽刺,感慨啊,现在修的板子不跑码,无复位的太多了,有些就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B:
外设  引起 档代码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  引起 档代码 学习了

朋友,你这个有灌水的嫌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 这个 快子板子 摘除 网卡不行的话 就只能 干南桥了吧 有些桥损坏的话 也会引起主板点不亮的

没有考虑桥的问题,之前修过几个这板子,什么故障忘啦,只记着这板子桥没那么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