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的笔记本屏哪里坏了?

楼主(2013-07-23):
有几块换下的闪屏的笔记本屏,都是lgphilips的。hp闪屏门的主角。有修液晶的高手吗?这个是哪里坏了,

网友:
如果修好了,就可以冲新的换了。迫切等待中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问题

网友:
闪屏不一定是屏问题撒,把现象图片发出来

网友:
兄弟,死了这条心吧。
这种屏是属于制造工艺缺陷,跟显卡门类似,你能搞好630显卡吗?

网友:
高压坏了

网友:
制造工艺缺陷,那就算了。呵呵。

另外回帖的兄弟,你们都不看帖的吗???

网友A:
lg通病,制造工艺问题,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通病,制造工艺问题,无法修复

只有lg的会出现这种闪屏吗 ?  出现在这种闪屏 就一定没有的救了吗?期待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换了不止20块

网友:
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