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维修无内存供电,求助!!

楼主(2013-07-23):
收到一块戴尔主板,插上电源后自动上电,测量电压无内存供电,全板只有中间有对管子出了1.27V的电压,这1.27V不知道是桥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按照inter上电时序先修内存供电,内存供电芯片型号是RT9643,上百度找了好久才好不容易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先上图

芯片详细资料

网友:
先把芯片换了试下了

网友:
13脚和18脚有电压吗,只有13脚和18脚加上VCC才能开启芯片吧??

网友:
对  看 BOOT  及  EN  有高电平否 有不出 干它

网友:
查一下pwm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