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3-07-23):
E420,一修机,上电到0.9掉电,拆机,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上电量电压,全正常,量IMVP_PWRGD有,到这里都正常的话猜测应该是读取程序不正常引起的,刷BIOS解决

网友:
我这里也是E420。掉电。。还没解决。用电流表测。待机芯片发烫。旁边的管子也坏了。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的事。

网友:
bios也能导致掉电张见识了

网友:
是的,bios也能导致掉电张见识了

网友:
BIOS也能导致掉电。。稀奇啊啊

网友:
应该不是掉电,是跑不过,重启的吧

网友:
刚修一机器  是二修机  先是19V短路 在是插电源0.12高了 网卡发热拆去网卡 0.07还是高了 摸到D95280待机芯片发热 换了个现在是触发就掉电

网友:
楼上的修这机器很曲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