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卡没声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23):
    电脑播放视频的时候没有声音,而且qq音乐也是,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声卡坏了,那么如何正确检查呢,下面我们我们看看声卡没有声音该怎么办。
    再检查一下音箱插头是否正确插入声卡对应的插孔。确认音箱和连接没有问题以后,看看“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里声卡选项有没有跟其他设备发生中断冲突,如果有冲突,可以试着将声卡和冲突的设备一并删除,按先装声卡再装其他设备的顺序重新安装相关驱动程序,让Windows 98自动调整中断,尽量使Windows分配给声卡的中断和主板分配给声卡的中断一致。
  如果还不能解决故障,问题可能与PCI声卡的“择槽病”有关,即某些PCI声卡在某些主板上只能在某些PCI槽上正常工作,这时候建议你将其他PCI插卡如网卡、内置Modem取下,然后逐个插槽试声卡,直到找到能使声卡正常工作的插槽,然后再安装其他PCI设备。除此以外,检查一下控制面板里面的多媒体设置也是必要的。
     对于声卡没有声音是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很可能声卡本身坏掉造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再做检查就没有用了。

网友(2013-09-01):
Windows 98
楼主,你这个是啥时候的帖子

网友(2013-11-09):
呵呵,楼主是怎么发现的,学习了

网友:
声卡驱动装了没啊   没驱动也是没声音

网友:
有可能声卡 声卡控制芯片电路 要查的  重装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一个USB声卡。好的话,在检查原来的声卡。

网友(2014-02-23):
win98??你这复制的,太有意思了!

网友:
看看声卡驱动掉了没,声卡是否有灰或有冲突,这样吧设备管理器删掉驱动再装,还不行那要重装系统了系统故障导致

网友:
还有音频设置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