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插电自动触发~过显卡后掉电~没亮~按开关不得开机~详细请进

楼主(2013-07-23):
求同行 救助。。。

情况如题。。。 按他原先的开机键没反映。  搜索资料~ 单点EC 触发信号能开机。
  用EC触发每次可开机~~~

思路好乱吖~~ 是先解决开机电路为什么开不了机呢。 还是先解决掉电的问题之后。。改EC信号。直接拉到开关针脚呢?

网友:
补充以下 ~~ 求 话说  X81S的图纸!!!摆脱了 兄弟们~~

网友:
待机3。3 正常~ 不触发~ 我正在看待机电路。。关键没图纸 只有盲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话 可以查开机键上 有没 3,3V左右的 高电平 如果没有的话 说明 EC PWRBTIN信号不正常 重点 检查EC的 ...

3 5V 正常。。。后继看了波形 也平稳 正常。。 待机3。3有。。我直接拉过来 信号能直接开机了 就是掉电

网友B:
按开关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是独显的吗!我这有一样本X81S要不呀!主板是好的呀!显卡我加焊过!用了两个月没问题!有人联系我QQ:317380402
   15727081787   湖北

网友:
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一般 是某个电路 工作电压 不正常 才导致的吧 你查下 各供电电路的电感对地阻值  你是从 待机  ...

我是从 EC出来的一个电阻上拉的。。我先找个图纸 按你的说的 从找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关有没有跳变啊?

之前没有。。。拉了线以后就有了  能开机~~电流直接能上去;  就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机器一般 是某个电路 工作电压 不正常 才导致的吧 你查下 各供电电路的电感对地阻值  你是从 待机  ...

阻止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