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开机闪屏即灭

楼主(2013-07-23):
今客户送来一acer的笔记本,5570的型号
现象:开机加电一闪acer的 logo即灭(感觉logo字样的颜色有花)。有背光。
拆机测:CN1显示器接口 VIN 18.65V正常,BL_ON  3.3V正常,VADJ  1.45V ?(不知是否正常,求指教),3.3V正常  LCD_VCC 3.3V正常。
怀疑高压板或屏线有问题、看开机一闪的logo字样,感觉显卡也出问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到显存有问题的机器。会不会是显存引的logo小花?看显卡背面有点发黄。
有修过这类现象的大师们,给指教一下,维修这样的机器的方向是那一块。先谢过了、

网友:
后来修复了这个问题,显卡和显存重新加焊后OK,可以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