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non佳能 2900打印机硒鼓拔不出来了,顶部的盖子也不能完全打开。

楼主(2013-07-23):
想增强动手能力,就上百度找了佳能2900因为卡纸需要拆机的帖子。拆到那个应该叫做定影组件还是加热组建,再把拆出来的这些重新装上,知道外壳也全部装好。通电,机器转了几下心想打印机没被拆坏,准备再拆机重复练习。断电,拔硒鼓的时候发现硒鼓一边可以拉动,另外一边卡住了。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硒鼓顶部的盖子只能打开一部分,也是卡住了。望知道的大侠,可以教教小弟。希望有图片~~~从来没拆过,里面的元器件没有一个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晕  可能是你有些东西没装到位,你仔细看看,最好看看里面有没有卡扣,不要太用力

网友:
拆开又安装了一遍,估计没有问题。我要折腾,因为折腾过了才会懂得

网友A:
你就是要折腾,也要先看好再拆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要折腾,也要先看好再拆装吧

情绪那是相当激动,想法那是相当遥远呀。

网友:
汗颜呀  那你理论好不

网友:
你齿轮那边木有装好

网友:
这是12的鼓,我判断是给鼓传动的部件没有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