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高手支招!

楼主(2013-07-23):
显示器通电灯一直在闪  拆开后通上电 电源板滴滴声响  想问问检查哪里 求圈图!!!

网友:
自己顶一下 不要沉了

网友:
楼主。你也太无聊了。自己顶自己的帖。我来帮你顶一个

网友A:
灯一直在闪,指的是灯管在闪吗

网友:
把C5707换了。

网友:
MOS管  5V电容

网友:
高压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论坛里可以找到

网友:
你这是宏基的吧。 这板子有个通病。 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后面的一个电感容易脱焊。 好几年没修显示器了。

网友:
直接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c5707和fu9024,笨球的就这两个东西爱坏,换后补焊高压线圈低压端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一样 的 我懒得去查这种老化厉害的板子 直接剪板换高压OK 即使你修好了也会返修

网友:
查一查电路板上有没有虚焊,有没有明显坏的件。电容。C5707。此板通病线圈虚焊的多,然后就是L电感虚焊。或者变压器虚焊都会引起声音。

网友:
现在都懒得检测  这种情况直接三加五除二换通用高压板  如果好使了就OK了  不好使再找情况!

网友:
高压板问题··通病···

网友:
同意更换c507.的确是通病。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后继短路呀

网友:
我晕啊,楼主不看回帖的吗,还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网友B:
这是后级短路保护了,各组电压的输出整流管,高压的MOS,

网友:
是明基的板,应该是高压板短路了。检查一下

网友:
直接加通用高压板 防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一直在闪,指的是灯管在闪吗

闪 肯定是 按键板在闪

网友:
新手 还是没整好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后级短路保护了,各组电压的输出整流管,高压的MOS,

具体是那几个管?能不能在图上圈下 我是新手来的 不太懂

网友:
看了楼上的所有回复,真是笑死人了,高手都去那了。首先楼主你要明白为什么会有滴答滴答的响声,肯定是后级电压有跳变,电压偏低,然后反馈给芯片信号,告诉后即电压不够,然后加快输出的频率,就出现了滴答滴答的响声了。我建议先段开12V到高压的跳线,和拔掉驱动版,确定不是高压和驱动板引起的。然后还是这样,你就先代换431,和光耦试一下,没用。你就查反馈脚。

网友:
5707,,,,224,,,更换完加焊

网友:
楼主就没采纳的一种可能么

网友:
这种板返修率超高,有通病,把c5707换掉 加焊电容变压器 电感,附近的都要加焊 最好是测几天在交给客户。

网友:
换高压,一般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