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威刚内存不亮机RP1到RP4阻值异常对应的是哪个内存颗粒?

楼主(2013-07-23):
现有个威刚667 1G的内存不亮机,打二极管反向对地阻值RP1有两个脚没有阻值,RP剩下的两个脚和RP2到RP4阻值都是0.280左右,其它的都是0.380左右。0.380分析应该是正常的阻值,线路走向是行U5位置,但不知道是U5位颗粒还是U5背面的内存颗粒出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排阻RP1到RP4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