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马,但是点不亮主板

楼主(2013-07-23):
   手上有一块老主板,插上主板诊断卡可以跑马,内存显卡都过了,显示器无反应,键盘灯不亮,更换显卡情况一样。更换内存一样。拔掉内存跑C1,主板上的喇叭不报警,万用表测了,喇叭有5V。请教论坛各位大虾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我做好的母盘系统,想更新一些软件,比如GHOST和QQ到C盘,如何在PE下安装这些程序呢?

网友:
目测,主板上的电容鼓包了。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目测有故障件,先换掉再说

网友:
目测都有故障还不亮机肯定是先解决故障啊

网友:
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电容鼓包

网友:
不用问他为什么坏,只需把坏的换了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1. 关于主板的问题 有点矛盾。诊断卡既然可以跑过 DDR 和 VGA  但是无显示 键盘无反应 这说明自检没过
拔掉 DDR   跑D1 证明主板还没到检测DDR那一步 肯定不会报警的。

解决方案: BIOS  放电   Intel 的话 清洁下CPU 和 DDR 槽子

网友:
赞一个,intel的芯片。关于主板电容鼓包,你怎么看。可以说下吗?

网友:
BIOS  放电试试

网友:
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bios放电 楼主应该已经做过了 哦????

网友:
目测有电容鼓包了,你还不换掉先

网友:
先看看你的线路有没有接好,确定接好了还是这样,那你就把你的主板拿下来看一下,有没有鼓包和损坏的地方,没有你就再在开启看看你的南桥有没有正常工作,就是看它是不是在发热,或者用热风枪加热后开启应该OK的,如果不能 换和板子吧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