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独立的,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7-23):
如题,只进过一次系统,多数是在进系统时主掉电了,就算是不进系统,显示一会也会掉电的,加焊过INTEL北桥也是一样的,不知道各位路过的有什么高见!

网友:
我也是刚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楼主你这台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你看下这个机子的散热片跟显卡的接触是不是好的 以前碰到过这个机子掉电问题大都是散热片跟显卡接触不良造成的 散热片容易变形这个机子好像

网友:
掉电之后可以再次开机么?

网友:
诚如所言!

网友:
解决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