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前辈指点华硕点位图怎么看?

楼主(2013-07-23):
MB和NB是什么意思呢
请前辈指点下。

网友:
第二张的MB和NB什么意思呢?忘记标记了。

网友:
第一张图是版本,不同版本的主板,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官方改进电路。
第二张图:
    NB=Netbook(上网本)
   MB=Motherboard(主板)

网友:
谢谢 哥的指点。万分感激。十分感谢。